一台400T压机,快进-工进-保压都正常,快速上升会上下跳动

楼主(2015-05-20):
我们有一台400T压机,快进-工进-保压都正常,到快速上升的时候有时会上下跳动,不是每次都有,电磁阀工作正常都得电的,就是有点自落,每次都到不了上限位时会反弹一下,不知哪位大神可以给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机架假如没有问题了,一般是油缸有问题,多发生在导向带处,磨损严重,到一个位置,有‘空载卡阻’,表现为‘砰砰’响,同时机架颤抖,加载以后,因为有阻力了,这个问题表现为次要问题,不响了,但问题还在,久了,就会影响到密封,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能修复吗,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谈修复,要拆开看,假如就是导向带的问题,可以换,杆有损伤的,要看是否能修,这个都有一套规范,我就给人家看这个的,我大缸都是从钢坯到水压机穿孔,到一直玩成大缸,包括修理规范,都是能一整套摆在会议台上的

网友:
要上液压原理图,另外这设备是新的还是旧的,改造过吗?正常过吗?

网友:
到快速上升的时候有时会上下跳动,速度有没有变很慢?到不了上限位时会反弹一下,何解?有没有液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