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攻20的内螺纹能攻多深?

楼主(2015-05-20):
请问一下硅橡胶攻20的内螺纹能攻多深啊

网友:
硅橡胶是指那种做粘合剂的吧?这个上面也能攻螺纹?

网友A:
橡胶类的就不要想着攻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类的就不要想着攻丝了

见过一种螺套,里面标准螺纹,外面类似自攻螺纹,端头有内六角,扭到材料里就可以了。用在尼龙上的。
国内没找到类似标准件。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了解的。
木工家具现在也有很多种螺套。拧木头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