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台式车-铣床

楼主(2015-05-20):
用于简单零件的加工,使用频率不高,精度要求适中,求各位大侠推荐~非常感谢

网友:
台式车-铣床? 是不是车铣一体机?

网友(点评):
是的,一体的,因为使用频率不高,设备多了也占地方

楼主:
补充:外观尽量美观大方

网友:
这个算不算?

网友(点评):
就是这种,大侠知道那个牌子和型号好一些吗?

网友(点评):
听说过安徽贝可 大侠要求精度高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Smithy的产品。型号为:SMITHY MIDAS-1220LTD 。

网友(点评):
我个人倾向 PraziPowerturn Powermill SD400-BF400 Combo. (见6楼文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去查一下

网友:
这个用的人还比较少呢。。

网友: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

PraziPowerturn Powermill SD400-BF400 Combo
这个是德国生产的,可车,铣,包括钻在内的机加工。
The Prazi Powerturn Powermill Deluxe Lathe Mill Combo is manufactured in Germany. This combo serves as a complete "Machining Center" enabling the operator to perform turning, facing, milling and drilling applications.
The solid lathe bed design has hand scrapped and precise ground V-way bed, with precision spindle accuracy of .0002". The powerturn lathe has nine spindle speeds from 170 to 3360 RPM driven by a 2/3 HP motor with 110V electrics. The powermill head swivels 180¡ and has a MT2 spindle with heavy-duty column and quill. All dials are in inch graduations.
The Prazi Powerturn Powermill SD400-BF400 Combo is ergonomically designed, weighs 350 lbs. and offers super rigidity and close tolerance repeatability for the demanding professional.

网友(点评):
这个挺像proxxon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