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如何导出ansys workbench热变形前后的节点坐标?

楼主(2015-05-20):
最近在做一个光学透镜的镜面热变形分析,请问如何将分析的结果的节点坐标导出,如自动生成excel格式等,因为需要这些数据来拟合曲面为后面的分析做准备,谢谢!

网友A:
workbench中不知道怎么提取,但是在classic中,在划分网格时,选好节点,在后期可以得到数据
你也可以在bench中划分网格采用手动,然后找一下结果,看是否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kbench中不知道怎么提取,但是在classic中,在划分网格时,选好节点,在后期可以得到数据
你也可以在be ...

嗯,谢谢!APDL是很容易得到的,但不怎么熟悉,AWE界面比较友好,一直在用,所以还是想尽量用workbench解决问题,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深入分析,还是APDL比较好,但是很难,很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APDL是很容易得到的,但不怎么熟悉,AWE界面比较友好,一直在用,所以还是想尽量用workbench解 ...

嗯,没错,下拉菜单太多了!

网友(2016-10-12):
楼主,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6-11-25):
楼主解决了吗?39883757,能加QQ沟通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