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挤件和铝板焊接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05-20):
圆弧的地方是铝挤出来的,和板子做无缝焊接,焊接的注意点大侠们可否指点下,没接触过这类的焊接,不过知道变形量很大,但是客户要求不能变形,大神们支支招

楼主:
不晓得怎么发图片,,见谅

网友(点评):
编辑一下发jpg,编辑器上有发图片的小图标,点击,普通上传。

网友:
铝合金焊接变形要小,还是指望找到好的专业铝合金焊接商,就算真有人讲出要领,不常玩的人也听不懂,懂了也没法指导别人,
你目前可为的是选用合适的材料,不同铝合金的焊接性差别很大的,挤压件有焊接性很好的挤压铝也有焊接性差的挤压铝,你选材时要查了以后指定焊接性好的材料,铝板兼顾强度与好的焊接性,可选用防锈铝,纯铝焊接性更好,
材料选好了,你可选定焊接工艺,目前好的焊接是氩弧焊(变形当然小),焊铝有专用的氩弧铝焊机,有tig.mig之分,你看下你的工件厚度,如果小于3,用TIG好,大于3, 用MIG好,
以上材料均来自百度,我本来也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