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挡住的螺纹要这样画么?

楼主(2015-05-20):
是要全部虚线、还是一虚一实?: r$ l' b) @* P

网友:
全部细虚线

网友:
可见都是实线,不可见都是虚线。怎么会想两种不一样的。

网友:
被挡住了,当然是全虚线!你可以剖开,就按照正常画法虚实线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看看制图的基本资料就知道了,太浪费人脑了。

网友(点评):
你错了,这种问题根本不用脑

网友:
楼主基础不过关。

网友:
这个剖开啊,不就好了

网友:
内螺纹看不见,都是虚线。外螺纹小径画细实线。。

网友:
是不是还要有倒角!

网友A:
剖开表达就ok了,别纠结了。

网友:
虚线 虚线

网友B:
虚线,不然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开表达就ok了,别纠结了。

搜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线,不然看不懂

我以前也是画虚线的、偶然看到一个前辈画的图上是这么画的螺纹、凌乱了。。。

网友(点评):
前辈也会误 人的。

网友:
用局部剖视就可以表达了啊

网友:
剖开画多好,不行就画一条中心线注释一下也可以。

网友(2015-09-04):
螺纹部分的紫色细实线应该改为紫色细虚线,螺纹部分的紫色细虚线更改为蓝色细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