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刀清角蹭刀柄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15-05-20):
先说一下加工顺序,先是直径50圆鼻刀开粗,直径25球刀半精加工,最后直径16的球刀先清角再精加工。

在16的球刀清角时由于侧壁比较高还有余量刀柄老是蹭,如果清角时留点余量又怕有些与16差不多的沟槽清不到,精加工比较危险,请问一下一般编程应该怎么做比较合理又不蹭刀柄?

网友:
刀柄进行手动磨削,使其直径小于球刀的直径。

网友:
工装摆个角度出来让开。最好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感觉好好的刀柄要是磨的不像样子了就不好了,而且是整体刀不好磨的,铣的东西大,没办法翻转,

网友:
应该是你后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好的刀柄要是磨的不像样子了就不好了,而且是整体刀不好磨的,铣的东西大,没办法翻转,

你哪里有万能磨刀机吗,把铣刀放在夹头里装到磨刀机上,磨的时候转动铣刀磨刀杆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你只能先清侧壁后清角,按加工顺序来说,比较高的清角时侧壁必须留余量,防止刀杆碰到侧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