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节距大滚子链条的疑问

楼主(2015-05-20):
我今天计算了一个双节距链轮,型号c2062,节距p=38.1,齿数z=10,大滚子d1=22.23,计算出来齿顶圆比分度圆要小,我按照设计手册来的,供应商再三和我确认,我按照设计手册来的,心里有点虚,还请大神给我点信心,分度圆我计算出来为123.3,齿顶圆我选了121.        我也是比较了短节距链轮和双节距大滚子链轮的计算公式,发现只有齿顶圆这一项是公式不同的,本来我应该是信心满满,但是供应商毕竟是做了几十年了,他们的提出,我也该谨慎处理,还请大神们帮我核对下。

网友:
齿顶圆比分度圆要小?3D里导出对比一下。

网友:
对自己要有信心。
不管公式,你自己用CAD能不能画出这个链轮的齿形图呢?
能画出,就知道行不行了。
这些公式不必记,弄通设计的道理就可以。
链轮的齿顶圆大小不是节圆,没有一定之规,公式也不过是约定俗成罢了。记公式不是好方法和好习惯。

网友:
分度圆123.29,正解

网友A:
链轮齿顶圆是140.12

网友(点评):
我的计算公式是damax=d+0.625p-d1=124.8,是双节距链轮计算公式,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册8-155页,兄弟你的公式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轮齿顶圆是140.12

机械设计手册V3.0 “带传动和链传动”中滚子链传动中“滚子链链轮基本参数和主要尺寸” 分度圆的直径是可以自己取

网友:
说错了,是齿顶圆直径,有最大最小值

网友(点评):
我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公式的话是在118到124.9之间取,所有取了121.问题是你的140齿顶圆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可有公式? 按照我的想法,你的140应该按照短节距链轮公式计算而来,大侠是否?

网友:
118到124.9想想也不合理啊,比分度圆小!分度圆:D=P/sin(180o/Z)    齿顶圆:Damax=d+1.25p-dr(滚子外径,查表22.23)
Damin=d+(1-1.6/Z)p-dr

网友(点评):
帅哥你的齿顶圆是短节距链轮的计算公式,不是标准双节距链轮的计算公式,你再 看看设计手册,想想我也觉得不合理,合理就不和大侠讨论啦

网友(点评):
大侠是觉得我说的对呢,还是不对呢,再说说啊

网友:
这个有疑问,要继续探讨!但你那链轮按上面尺寸做肯定能用,也没问题!双节距滚子链的所有尺寸与滚子链的一样,就节距是双倍。“机械设计手册V3.0”上我也没看到把链轮计算的公式予以区分!

网友:
还是供应商说得对,你得再核对一下,是不是公式看错了。还是你有特殊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我反复对照了2套公式,不信你可以看看啊

网友:
还没有弄清楚?
记公式、用公式都没错。不清楚公式怎么来,只知道记,遇到问题还是不想去弄懂,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就有点可笑了。
以这种态度学习,到老长进也有限。
我建议的方法到底有多难,楼主不肯去试一试?

网友B(2016-05-03):
这个去年的帖子我是在百度上看到的,因为我最近也使用到,就搜索了下,我使用的链条是双节距大滚子链条C210AL,节距31.75,我选择的齿数是15,计算时画了个齿型图,与滚子直径19.05均吻合,这个计算结果后经装配验证是正确的;如果是双节距小滚子链条C210A,节距31.75,与滚子直径10.16是吻合的,可以选择单切齿或双切齿;后来发现滚子直径才是个决定性的因素,附图对比一下,请大家看看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后来证实,我的想法是对的,供应商的不对。你哪里怎么样了哈?

网友(点评):
链轮传动属于非共轭啮合,所以关于齿顶圆并不是很关键的参数,我的现在正常使用,我一般都是自己取个整数圆整的,有空我们多交流交流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年的帖子我是在百度上看到的,因为我最近也使用到,就搜索了下,我使用的链条是双节距大滚子链条C210 ...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最近也在计算双倍节距链条的链轮,由于已近很久没有算过了,所以想请教以下,双节距链条的链轮的设计是否应该是按单节距来计算了?请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