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大负载的旋转台设计

楼主(2015-05-20):
平台做90度来回旋转,平台大为1900mm*1900mm,平台负重420Kg,电机驱动,电机位于平台下方。旋转90度的速度为10秒。平台的来回旋转利用靠信号触发。请教用什么结构比较好,怎么设计。新手,请求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420KG是小负载,你别弄错了,这个尺寸的,要上5吨才能称大负载,

一般精度的,可以用旋转支撑,半齿轮周边传动,找本机床的书看吧,结构都有,

有精度要求的,上静压系统,根据精度定油膜刚度,传动跟上面类似,多头泵找论坛上的大虾就可以配,有专门玩这个的,他可以给你计算油膜数据

网友(点评):
在TJ二机床力魔,见过他们小负载的静压转台,做的精度还不错。后来申请国家专项,玩了一个大的,最后也没有通过,给专家组含糊了下,把资金弄到手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没接触过静压系统,赶紧找资料看

网友:
旋转工作台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成的。

网友B:
倾角回转误差,角定位精度,速率平稳性相关指标提了才能选好那种方案

网友:
沈阳有一家做的,叫维忠旋转机械

网友C:
平台大小有了,负载有了,旋转角度有了,旋转时间有了,够了吗?
运行的速度平稳性有要求吗?工作是在运行途中进行还是在两端停止后进行?
如果在行进中进行,旋转时轴向、径向允许的跳动多少?
两端操作,到位的定位精度多少?
又是个不能把技术要求说清楚的主。
转台结构万万千,不知道你做什么,如何选?
负载420公斤真不能算“大”负荷,有一定技术要求时候,平台的自重就会远远超过。

网友:
在平面上旋转
还是在垂直面内翻转90°

网友:
说得太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大小有了,负载有了,旋转角度有了,旋转时间有了,够了吗?
运行的速度平稳性有要求吗?工作是在运行 ...

每次看到您的评论都会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KG是小负载,你别弄错了,这个尺寸的,要上5吨才能称大负载,

一般精度的,可以用旋转支撑,半齿轮周 ...

额,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角回转误差,角定位精度,速率平稳性相关指标提了才能选好那种方案

回转误差和定位精度要求都不高,中间转送物品的,平稳性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大小有了,负载有了,旋转角度有了,旋转时间有了,够了吗?
运行的速度平稳性有要求吗?工作是在运行 ...

平稳性有要求,转送物品的,两端到位转送,定位精度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稳性有要求,转送物品的,两端到位转送,定位精度没有特殊要求。

那么,平台你准备怎样做呢?
首楼给了个平台大为1900mm*1900mm ,真是方形的吗?回转中心在哪里?
这种工况,平台用不着整体的,那么准备怎样焊接,怎样支承?
自己先拿个方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平台你准备怎样做呢?
首楼给了个平台大为1900mm*1900mm ,真是方形的吗?回转中心在哪里?
这种 ...

方形的,回转中心在正方形中心,支撑为推力轴承。

网友D(2023-07-16):
引用 楼主:
方形的,回转中心在正方形中心,支撑为推力轴承。

只有推力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推力轴承吗?

还可以安装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