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计供应商来料不良率时,是否将让步接受的批次纳入为不合格批次呢

楼主(2015-05-20):
在统计供应商来料不良率时,是否将让步接受的批次纳入为不合格批次呢?
大家各自发表一下看法,进货检验在统计每月供应商批次不良率时,是否将让步接收的批次,纳入为不良批次内呢。
比如,2015年3月供应商共来料40批次,其中合格批次35批,退货2批,让步接受3批,那么统计3月供应商不良率为5/40还是2/40呢。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公司文化了,看着办吧,你是管质量的吗?不同的公司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以前一公司,供应商的物料让步接收很常见,很想踢掉这家供应商,无奈人家有后台,能怎么办呢,让步接收都成家常便饭了,你还是得接着让人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公司文化了,看着办吧,你是管质量的吗?不同的公司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以前一公司,供应商 ...

确实很多公司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客户来审核,不能让客户知道供应商有那么多的让步接收,只能将让步接收作为合格品统计,这样就降低了供应商的批次不良率了,至少数据上好看,可以让自己的客户放心。

网友B:
这得看公司统计供应商来料不良率的目的是什么,得看这数据用在哪里了。

用于评估供应商的取舍?还是用于付款谈判或谈价交涉的筹码?还是。。。

网友(点评):
医疗展去了吗?我也看了好几家的开颅钻头了,我问了人家,说怎么样才能不冒烟?有人说要冷却液,是这样子吗?

网友(点评):
gfm大侠,我以前上班时,这个数据,是将真实不良率输入到数据库后,针对阅览方的性质自动挑选出来的。毕竟,我都是在日企工作过来的,让步空间极小。

网友(点评):
极速尖兵,怎么冷却,还真没问过。只知道目前市场上的钻头,很容易达到50度以上,并导致骨质损坏。。。我这朋友的钻头,只达到38度以下,不需要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公司统计供应商来料不良率的目的是什么,得看这数据用在哪里了。

用于评估供应商的取舍?还是用于 ...

用来给自己公司内部看的以及给供应商看的,并且其他客户每次审核来,都想看的审核选项。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你要做两本账了,一本是为了应付外审(避免麻烦),因为尤其是汽车行业来说,很多的让步接收都要顾客同意,毕竟是不满足要求才让步接收的,如果外审细究的话,你的资料需要准备很多,因此,最好还是隐藏比较好;但是,公司内部做供方管理的话,就要实事求是了,严谨的数据给质量部门、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都是很强有力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你要做两本账了,一本是为了应付外审(避免麻烦),因为尤其是汽车行业来说,很多的让步接收都 ...

一般,只能备着多套方案呀。

网友:
你可以把让步接收细分,例如分为“偏离许可”“降级使用”“让步放行”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划分后再分类统计,需要表示供应商质量的时候就都包括在不合格品的范围内,需要展示自己公司良好的质量控制能力时就都划分到合格品中去。这样就可以灵活掌握随机操作了。。。
不过从根本的质量管理理论角度来讲,让步接收就是对不合格品的处置方式,必然要划分到不合格范围内。

网友(2015-07-17):
让步接收肯定是不合格,要不然怎么会叫让步接收呢。只是由于某些原因,可以让步接收。

网友:
鳗鱼鸡汤饭 是行家。

网友:
我单位最近也出现过一个供应商送的3种货分别100件尺寸超差现象,这不快月末了吗,也出现楼主说的统计问题。我的做法就是既然让步接收了,就不算作是不良,统计的时候算作良品,但是会单独备注出来这3种产品是让步接收的,经过设计人员的同意的。5 b/ z) C4 |7 Q5 g6 L
以后要是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我是不会承担后果的。

网友(2018-05-15):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