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力矩的定义及计算公式是什么 ?

楼主(2015-05-20):
在米思米案例上看到一个分度转台的案例,看到惯性力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网上说,惯性力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那么这个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又是什么意思?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图片为案例截图

网友:
大学物理有这方面的知识,叫刚体的转动,楼主可以看一下。(我是机械小白,没法帮您解决问题,抱歉)

网友:
去看材料力学教材吧,讲得很清楚,这是基础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对哈哈

网友(点评):
惯性力矩看理论力学,惯性矩看材料力学。不能马虎了

网友(点评):
也可以说是质量惯性矩和面积惯性矩

网友A:
惯性力矩也是一种扭矩。由物体本身质量产生的,质量和惯性有关,这样想就应该知道了吧。惯性力矩=转动惯量乘角加速度   就像扭矩=力乘力臂 =质量乘加速度乘力臂等于加速度乘(质量乘力臂)一样。他只不过把质量乘力臂这个属性合一起了称为转动惯量。转动惯量是物体一个固有属性,物体确定了它就确定了,一些比较规则的物体圆柱立方体什么的有公式计算。实际也是用积分算出来简化的,复杂点的就得用计算机绘图然后让计算机算了,人要用积分自己算挺麻烦。

网友:
大学物理上都有,去翻翻书

网友:
  昨天我还在搞,这问题网上好乱:惯性矩,截面惯性矩,惯性力矩,截面模量,惯性模量;

网友:
概念都没有,大学白念了

网友:
看书学习吧,我这些天在饿补

网友:
转动惯量类似于物体的质量属性,惯性力矩类似于惯性力,这样类比你就好理解惯性力矩为啥是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了,这个做一两个计算就会了解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惯性力矩也是一种扭矩。由物体本身质量产生的,质量和惯性有关,这样想就应该知道了吧。惯性力矩=转动惯量乘 ...

实体建模,单位设置好,三维软件里面一般直接可以给你相对于各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
大学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