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关节角加速度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5-05-20):
我现在处在一个状态,可以算出各个轴和齿轮的转动惯量,换算到电机上了  不知道关节的角加速度。  想问一下关节的角加速度是已知道电机的输出求,还是已知到加速度后反求电机的输出力矩

网友:
这要看你的速度要求和电机启动时间了

网友:
我没搞过机器人,肯定要先计算出角加速度,再去选合适的电机

网友(点评):
对头,肯定是要知道你的角加速度要求,在把惯量折算到电机上,再进行计算选电机。当然要对角加速度曲线进行优化,这样才能尽可能抵消运动中的振动影响。

网友A:
你惯量没有角加速度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惯量没有角加速度怎么出来的?

转动惯量是可以根据定义材料选择转轴位置来确定的,我现在是建立了模型,定义了相关的材料,根据软件来算的

网友(点评):
转距=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网友:
我知道的是机器人动力学不是分立来计算的,而是用矩阵联合计算的,每一轴除了自己惯性力还有其它几个轴的耦合惯力,不是这么容易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