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吊扇扇叶外形看出吊扇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针转?

楼主(2015-05-2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能否从吊扇扇叶外形看出吊扇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针转?

我有一次修教室吊扇,教室共有8个吊扇,我修这个吊扇后,这个吊扇与教室其它7个吊扇相反,我后来,调换这个吊扇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接线,才使这个吊扇与教室其它7个吊扇相同。

请问各位老师, 如果吊扇的方向相反,会否使吊扇本来将风吹向人   变为  排气扇(将风远离人)?

感谢指点!

网友:
多观察吧。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
翻转就感觉不到什么风了,你站到电扇后面感受一下

网友:
扇叶有一个倾斜角的,它就是转动的时候让空气从斜面进入然后往下压缩产生风的,如果反了就一点风也没有了,自己小时候亲自经历过的事情。

网友(点评):
风到后面去了。

网友:
这就是小东西,藏着大学问,还有那个摇头扇,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会左右摇摆,我就把它给拆了,一看,结果就明白了。

网友:
印象中每个风叶都有一个倾斜角度,安装是有方向的。你多观察观察

网友:
可以自己拆拆看看啊。

网友:
当然可以看出来,叶面凹处和旋转方向配合的结果,可以预测有没有产生风

网友:
LZ,你可以想象下,扇叶如果反转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