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形求助

楼主(2015-05-21):
钣金做的少。请各位大侠指点,用什么指令才能成形第二张图中的形状,角度为20度。谢谢大家

楼主:
图片怎么上不去啊?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这两天搞出了个外形,但不能加厚!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指点指点啊!外形就图中成形特征,厚度3mm.

网友:
这不是用模具冲压成形吗,所以用不上钣金环境,因为根本无法展开

楼主:
我现在不是加工问题,是建模问题啊!用什么方法能做成上图中的形状,厚度3mm

网友:
哪个地方是20°?
不能一起加厚,先加厚复杂的,一点一点来
我估计你翘曲的那个地方圆角太小,加厚的原理也是曲面的等距操作,圆角太小,等距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加厚。先加厚了再导圆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