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寻找一款减压阀

楼主(2015-05-21):
求助各位大神,想寻找一款减压阀,要地板安装式的那种,要求输入在15mpa以上,输出在0.2-0.65mpa,有符合的么?麻烦各位大神知道的帮忙告知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是15mp的压缩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15mp的压缩空气?

气瓶出来的压力啊

网友:
宁波星箭航天有限公司。可以找他们咨询下。

专门做高压气动元件的,大部分供应航天系统。

你的输出压力相对比较低,范围小,可能要通过二级减压的方式实现。

网友(2015-06-26):
你说的这种减压阀多了去了,主要是你的地板安装限制了条件,不过可以买一个通用的回来改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