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上的文字刻印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15-05-21):
注塑件上一般都有材料刻印,那么注塑件上的刻印有具体的标准没有。

网友:
没标准,电子图档上画出怎样的字,就做出怎样的字,一模一样

网友:
你指的刻印具体指什么?是日期章/模穴号/材料/版本等这些没有功能要求的信息还是具有功能要求的刻印。
信息刻印没有具体的行业标准,只是遵循一些通用要求:清晰,工艺简单,不影响装配等
这种刻印你问问你选用的供应商,他们有很多的刻印镶块,尽可能共用他们的镶块,减少成本。
如果是功能性刻印,那就要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和要求,遵循相应的标准,设计耐久性,耐磨性,抗腐蚀性等设计要求,进而定义测试方法,夹具,然后进行相关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