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型位公差怎么标才对,求指点

楼主(2015-05-21):
这图型位公差怎么标才对,求指点

网友:
又是一位马大哈?

网友:
图在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手机不会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图

不好意思   那会用手机 不会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图

不好意思那会用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那会用手机

单单给个零件,没法标公差的,得看和它配合的零件,配合情况,还要考虑互换性

还有形状公差,位置公差,手册上有说明,公司也会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