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轴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5-21):
400T压铸机门上的导轨用的

图上红圈标出的位置,两个成双使用

小弟见识比较少,查了相关资料,还是没有结果。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5-5-21 17:07):
没找到编辑的方法,补充的图重新发在4楼,请前辈不理赐教。

网友:
说好的图呢?

网友:
图片挂了 麻烦重发一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会挂了,抱歉

网友A:
看不清的的图片 最后一张是轴承的一部分吗 。压铸机门上的?应该是普通深沟轴承

网友(点评):
就能看后面的几张,应该不是深沟球轴承,怎么像铸铁的

网友(点评):
看到有卡簧应该不是一体铸铁

网友:
这轴承都锈成这样了,不能用才知道要修。保养不到位。现在看图片也看不出来了。全部拆除,轴承组装一套找卖轴承的应该可以给你解决。

网友:
从图中和使用场景来看,不太像轴承,它的作用应该是减少门滑动时的摩擦力,倒是有点像实心导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的的图片 最后一张是轴承的一部分吗 。压铸机门上的?应该是普通深沟轴承

是一部分,锈的已经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的的图片 最后一张是轴承的一部分吗 。压铸机门上的?应该是普通深沟轴承

看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深沟轴承替代,会不会用不了多久报废。

网友(2015-07-06):
滚轮轴承,看下NADELLA的资料应该有这种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