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尺寸,能铣的到吗。

楼主(2015-05-21):
紫色部分尺寸内部空间500X500X200,绿色要加工的地方,300x180.
刀柄和铣刀能下的去加工吗。
龙门加工中心加工盲区这个在哪里找。

补充内容 (2015-5-22 08:33):
没说清楚,考虑加工,图上R角最大可以做到R80。
龙门铣加工,示意图是要加工绿色面的空间位置,整个零件3M多长,保证精度只能焊后加工。

网友A:
这个圆角最好不要,零件可以平放后再加工

网友(点评):
那样两侧面又要有圆角了,哈哈

网友B:
绿色部分离高边只有20了。的确难加工。
换个思路吧:长200的铣刀有的吧?那加工深180宽290的槽出来,再有插刀来修边吧。
绘图的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加工问题。从图上的圆角就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来问深度看够不够了。尺寸也是大概,忘记了说明了。圆角最大可以到R80。

网友(点评):
意思是最大用160直径的铣刀的话,伸的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角最好不要,零件可以平放后再加工

圆角可以到R80最大。
这个只是零件的一部分,已经要翻一次了,翻多了精度怕不好。
放平意思是用90度的刀头做吗,还是用棒铣刀做。

网友(点评):
普通的地方,刀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部分离高边只有20了。的确难加工。
换个思路吧:长200的铣刀有的吧?那加工深180宽290的槽出来,再有插 ...

就是用2楼的办法,立起来加工。有圆角,要用插刀去除。

网友:
放到镗床上做啊,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这活不难做。

网友(点评):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面在龙门铣上加工,这个面在落地镗加工。精度真不好说,毕竟机床的费用都能差好几倍。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应该能,刀柄300长加上主轴伸出去200怎么也够了,120的刀盘就行
但是立式加工中心估计够呛,因为它的主轴深不下去横梁也有限制

网友(点评):
同意,卧加没问题。BT50的刀柄。R可以做到80,那么可以用160的刀,绝对不会有干涉了。

网友:
象这种结构,为什么不考虑分开加工后再想办法连接.

网友:
很赞同8#意见

网友:
铣不到啊。。。

网友:
如果从实现功能角度考虑问题,建议拆。

网友:
想起了一句话:不懂工艺的设计就是耍流氓

网友:
找小日本的KUARKI这种样子的卧加:

BT50刀柄,中间主轴(直径120)能够伸出来的。
装上120或160的面铣刀,完全可以加工你这个尺寸的。

网友C:
为什么不能铣?为什么不问问车间工人,
加长铣刀(自制) 或都买加长转换套
这个估计是焊接件吧 怎么不先铣加工呢

网友(点评):
最终肯定还是要找加工商再确定的。就我理解,论坛上80%的加工问题我们的供应商都没法解决,小地方没办法。 多给钱又另说了。所以想在论坛上大概确认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焊接件,长度3m多,图上的是一个部分的空间位置,龙门铣加工。 焊前加工精度没有了,精度平面平行垂直0.02-0.05

网友:
不好加工。分开加工。把底面加工完后在装配。如果真的要一次成型。订做刀杆。R多大,你就做多大的刀杆

网友:
这个工件放到,机床上装个角度头完全没问题,只需要找到满足楼主工件大小的机床且能装角度头就行了。

网友:
这个结构很难做,考虑下其他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角最好不要,零件可以平放后再加工

两侧是圆角,这个槽应该是有配合,圆角视乎不行

网友:
试试插铣

网友:
焊前粗加工吧 焊好后再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铣?为什么不问问车间工人,
加长铣刀(自制) 或都买加长转换套
这个估计是焊接件吧 怎么不先 ...

0.02是铣加工的面吧 这么大难保证的,不行的话试试焊前开粗做 焊后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