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胶机双轴的机械原理

楼主(2015-05-21):
如视频所示,包胶机有双轴的,但里面的动力是只有一台步进电机来驱动的,转盘每次转动180度,上面的那个轴转动,它里面的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有离合吗?是怎么样实现的。求教。

图片里面的机型有退料功能,视频里面的是没有的,一共有四台步进电机,分别负责转转盘,转转轴,切胶带,退料功能。负责转转轴的只有一台电机的,也就是右边最大的那个

如果是齿合结构的话,每次齿合轴应该会有点自转,次数多了后轴的位置会一点点偏差,但是细看视频里面的,轴每次转到动力位置的时候,轴自身没有自转,而且工件都是处在同一个位置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限位的装置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不过我觉得 左边那个电机是带动180旋转的  右边那个电机带动轴转的 不是一个动力吧

网友(点评):
对180小电机 包胶轴转大电机

网友:
没有离合,应该有个曲轴机构!丝印机上也有这个动作,不知是不是原理一样!

网友:
你图片上不是有两个电机啊

网友:
等做过的朋友解答

网友:
不就是俩步进电机吗

网友:
图片里面有三个电机吧,底下还有个小的,

网友A:
底下的小电机是什么作用不知道,不过两个轴的旋转是不用离合的,轴的旋转靠的就是中间的电机。如图示,黄色部分是一体的连接在中间电机上,中间的小框就是包胶轴的底部。中间的电机带动黄色部分,黄色部分又带动中间的小框,实现包胶轴的转动

网友:
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
目测两个动作是单独由两个电机控制的,我猜测里面是轮系结构

网友B:
行星齿轮的原理,这机便宜,才2千多。做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的小电机是什么作用不知道,不过两个轴的旋转是不用离合的,轴的旋转靠的就是中间的电机。如图示,黄色 ...

底下的那个电机是用来退料的,视频里面的那个机型是没有自动退料功能的,图片里面的那个有,感谢你的画图示意,你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齿轮的原理,这机便宜,才2千多。做烂了

恩,是不贵的设备,我想里面的结构应该也是常规简单的机构,只是没有看到里面的机构图片,如果是齿合形式的话,在齿合的时候那个轴应该会有点自转,但是看视频好像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轮

是怎么样的摩擦传动方式,你能说详细一些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齿轮的原理,这机便宜,才2千多。做烂了

如果你有相关的图片资料就更好了,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D:
可以把连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连接发一下吗?

什么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感谢你的示意图,

如果是摩擦结构的话,每次摩合,轴应该会有点自转,次数多了后轴的位置会一点点偏差,但是细看视频里面的,轴每次转到动力位置的时候,轴自身没有自转,而且工件都是处在同一个位置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限位的装置

网友:
你的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用步进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
你不是有两个步进电机嘛~~一个电机正转还有一个电机编程写反转一点
就不会动了

网友:
要不他都不会在步进电机装个码盘上去

网友:
马耳他轮?

网友E:
小轴那是个圆的磁铁,没有参考你怎么判定主轴每次转到动力位置的时候,小轴自身没有自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轴那是个圆的磁铁,没有参考你怎么判定主轴每次转到动力位置的时候,小轴自身没有自转

好像可以看到,上料之后,料在往上转的时候,料的方向确实没有变,可以判断确实没有发生转动。
具体是什么原理,还真没有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下的那个电机是用来退料的,视频里面的那个机型是没有自动退料功能的,图片里面的那个有,感谢你的画图 ...

应该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做成双鱼型更容易进入

网友(点评):
但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自转?

网友(点评):
是不是用自重来使他不转

网友(点评):
自转的轴下面有V型块自动定位的。用弹簧力和凸轮滚子定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可以看到,上料之后,料在往上转的时候,料的方向确实没有变,可以判断确实没有发生转动。
具体是什 ...

网友:
独立控制,

网友:
兄弟啊!别把它想的太复杂啦,就是第 21#回答的兄弟画的示意图那样的,这轴没次也只能旋转到这个位置,要不180度,要不360度,他如果要是能让轴上的产品转旋转到45、46、47、48度,这样的可调的度数的话,那真就直得探讨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这两种方案我都有,后者可能成本要高很多,最少翻一倍.
   后者本人想想也没有那个必要,包个胶而已,多包个一圈半圈的没多大关系,再说他那个胶带切断方法也是那么的随意
   除非兄弟你是要设计包什么要求比较高的产品.

网友:
它每转180度刚好与中间旋转轴接触就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帖子.

网友:
这种结构有借鉴的意义

网友(2015-09-01):
仔细思考一下

网友G(2015-10-06):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本人最近设计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您能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本人最近设计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您能解惑。

基本解决了,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解决了,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想请教一下包胶旋转部分的具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