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受力计算

楼主(2015-05-21):
我在设计时遇到一机构计算,简化后如图:曲柄OA绕O转动,AB杆B点在直线DB上移动,O点为电机轴心。F为恒力,大小为5kgf。求:电机扭矩最小为多少才能保证该机构能连续运行。长度单位:mm

网友:
条件太少了吧,你的运转方向也不知道,连杆重量,滑块速度,运动学不单单是静力分析,看你的条件,很袖珍的东西嘛,计算看看书吧,偏心曲柄滑块很典型的机构了

网友(点评):
逆时针,重量忽略

网友:
好像是个计算力矩的问题!

网友A:
当OAB共线(死点)时,需要的力矩是无穷大,所以这里还要有个速度和转动惯量的问题。
假设曲柄开始从死点位置逆时针转动,刚开始转动时,需要的力矩很小,转速逐渐增大,越过180度(AOB)时,需要的力矩逐渐增大,如果动力源不能提供足够的力矩,则转速从这一刻开始转速下降,假设当又到达OAB点时转速恰好为零,则动力源提供的力矩为临界力矩。临界力矩需与曲柄的转动惯量、速度相匹配。
如果不考虑这些,那么这个是无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OAB共线(死点)时,需要的力矩是无穷大,所以这里还要有个速度和转动惯量的问题。
假设曲柄开始从死点位 ...

这种机构,死点存在的前提是滑块作为主动件,这里明显曲柄作为主动件,所以就不存在死点的问题,只要电机扭矩足以克服负载力矩(负载包括外界摩擦),这个机构就肯定能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