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焊后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图1 所示 焊后套内孔会变小
想了解下原因是什么
而且变形是不是有规律可循

如果改成图2所示
焊后内孔变形量会不会减小
或者不再变化

网友:
会减少,不过强度没第一个好,建议焊后铰孔加工

网友:
焊后不想加工的话,增加间隙。

网友:
不知道要求孔内公差多少,如要求不高,可以采取控制焊接电流,尽量采用较小电流焊接。要求高的最好焊后留余量进行镗孔处理

网友:
这种结构也做过,主要是焊后加工来保证

网友:
两种都变形,因为焊接热量影响了钢材的内部组织结构。第一种孔缩小,第二种为椭圆。目前还没有一种工艺能保证不变形。所以孔径尺寸要求高只能安排机加工。

网友(2015-10-27):
焊接变形量是可以控制,公差在0.05内的话,只有焊接后机加工内孔了

网友:
用YBM4冷焊机焊应该不会变形的

网友:
焊接变形第二种大,单边受热。孔有精度要求,必须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