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轴枝压入散片内,你会选择用哪些方式?

楼主(2015-05-21):
在生产电机转子时,存在着一道将轴枝压入散片的工序,让轴枝和散片内孔配合。对于这道工艺,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先谈谈,我司的情况吧,在我司存在一下4种方式,将轴压入理好的散片中。
A、最直接原始的,采用脚踏冲床,员工采用脚踏的方式,利用上模的动能,将轴枝快速压入散片内。
优点:1.速度快,效率高 ,操作简单        缺点:1、员工强度大,有时候需要多踩几脚,才能将轴枝压入,2、尺寸不易控制
3、产品灵活性差,只能用于较少转子的生产。          订单较少的产品
B、采用油压机,利用油压将轴枝压入,优点:1.尺寸稳定,产品灵活性大      缺点:1、速度慢、需要设计专用的模具        订单较少的产品
C、自动转盘油压机(没有旋钮功能),优点:1、速度快,效率高,  缺点:使用与小型转子,自动化程度高,对散片要求高,否则容易造成卡机。
D、自动旋钮铆接油压机,相当于与C,多了旋片工艺,散片需要经过一道旋钮工艺,采用进入下一道压轴工艺,该设备生产的转子动平衡有很大的改善,就是槽口不齐。
想请教一下高手,散片是如何做到旋钮的,看着设备,看不懂,只是感觉比较复杂。

网友(2017-01-06):
看着是前年的贴,不知回复了楼主能否看到
之前我公司旋片采用的是半自动旋片机,人工上下料,机器自动旋转,结构很简单,就是气缸推动芯片旋转一定的角度。相邻的硅钢片错一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