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问题 咨询

楼主(2015-05-21):
这两天看线切割了,一台苏州新火花中走丝线切割机床,(带控制柜的那种,HF线切割编程软件)只要一点切割就_"切割回路短路,自动停止"

前几天死活没法开机,我仔细看了后发现,不知道谁把电脑的内存卡拔掉了,导致无法开机。

扳手按下的地方有个电线,和钼丝紧挨着,一按蜂鸣器就响了

可能我表述的有点少,
1开系统电脑,打开HF编程软件,启动丝筒(调速没问题),水泵启动正常
2打开模拟切割线路,机床正常走,点击移轴也能走
3打开高频,手动进给切割工件没有火花
4电压电流一直显示0

网友:
查电路吧,扳手放上去蜂鸣器报警,肯定是传感器或者其它的什么能接通蜂鸣器电路的东西动作了

网友:
那线本应该通过导电块与钼丝相通的,钼丝与工件碰在一起了吧,看看功率输出管有否短路

网友A:
一按 蜂鸣器就响,那个估计是断丝保护。短路就断电逐步排查高频两端回路的电阻吧,看看短路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B:
讨厌这机器,钼丝好难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按 蜂鸣器就响,那个估计是断丝保护。短路就断电逐步排查高频两端回路的电阻吧,看看短路点在什么位置。

哦谢谢,我又改了下我的问题麻烦您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讨厌这机器,钼丝好难绕的……

习惯了就很容易的,前几圈手动,中间的可以开机绕的,后面的手动,绕完了紧丝,操作的好可以割个好几天的啊,中间都不怎么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了就很容易的,前几圈手动,中间的可以开机绕的,后面的手动,绕完了紧丝,操作的好可以割个好几天的 ...

我这个线割,开高频没反应,电压表电流表显示0,一点自动切割,就提示  切割短路
请问 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如果你没有改动过参数的话,清洁机器,查找机器短路的地方就行

网友:
是不是丝碰到工件太多了。开空机试试有没有高频,如果也没用,就是控制柜里的问题了,

网友D:
没有高频可能是导电柱接触不好,或者是控制柜十二月有配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高频可能是导电柱接触不好,或者是控制柜十二月有配件坏了

谢谢,请问您是做线切割的么?前两天和厂家联系了发现线切割的说明书太简单了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线切割上的工件固定架为什么不做表面处理,不拍生锈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