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钢材市场买不到角钢100x8和12.6号工字钢?

楼主(2015-05-21):
昨天去钢材市场购买平台型钢,其中有以下2种型号:等边角钢100x8,工字钢12.6。
市场老板答复如下:
①10号角钢只有10个厚的,也即是只有100x10这一个规格,其他规格如100x8,100x12的全都没有;
②没有12.6号工字钢,说我弄错了,后来买的14号工字钢。

查手册,角钢100x8和12.6号工字钢都有,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A:
市面上什么垃圾货都有,我买的槽钢的时候,12.6#的采购告诉我没有,给我买回来12#的,但国标就没有这个玩意。
买回来之后,发现是2个56#和50#角钢拼焊的,腰高、壁厚都不对。
又一次买18#槽钢,采购给我买回来9#角钢拼焊的,腰高、壁厚都不对,两腰高的平行度差了10mm以上,根本不能用。我找采购,采购找老板说我没写清楚国标号,我成了冤大头。

网友(点评):
采购是老板他舅舅?这么嚣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什么垃圾货都有,我买的槽钢的时候,12.6#的采购告诉我没有,给我买回来12#的,但国标就没有这个玩意 ...

这老板也忒TM的黑了,要是用槽钢或角钢拼焊,我还要花高价买方钢,自己拼焊就行了。
现在选材都不知道选什么好,担心选了买不到。

网友:
非标准材质、非标准尺寸、非标准。。。。有点乱,没办法,有需求就有市场。小的型材厂有价格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

这位社友,您想表达的意思是?

网友C:
省事 便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事 便宜呗

请问哪里体现了省事、便宜?

网友(2015-08-04):
等边角钢100*8的规格是有的 你应该没找对地方,工字钢12.6的型号确实是没有,槽钢倒是有12.6的 是不是搞错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