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力开关和传感器公共的方法

楼主(2015-05-21):
  如题,有老师傅知道如何将这二个传感器公用吗?
我选的空气压力开关是SMC的,型号是is1000型 ,传感器是普通的气缸传感器。其目的是当气缸闭合后,压力达到设定值才有信号输入到plc,问题在于这二个信号只有一个输入点,如何将其公用,有用过的师傅请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有触点压力开关

网友:
是要串联起来吗?

网友:
汽缸磁性开关 用 干接点形式的,,,比如D9

网友A:
串起来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起来接就行了

直接将二个传感器串联吗?可以吗,接线图是这样的,二个传感器都是二线制的

楼主:
要是这种接线图的话,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