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形位公差怎么标注才对

楼主(2015-05-21):
刚到工厂实习  很多形位公差不知道标在什么位置  求指点

网友:
轴的关键位置要标,如轴承安装处、皮带轮安装处、齿轮安装处等。这些很基本的,书本上都有

网友:
轴承处标注圆跳动,精密轴一般3丝左右,齿轮或者皮带轮处处标注个同轴度就行,一般两丝。

网友:
一般轴类零件,就那么几种标法,同轴度,跳动,垂直。位置度

网友:
建议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主要看工作状况、装配要求。通常认为是重要配合地方,如轴承位、紧配合的地方一般都要标相对应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