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的中间面做成方形的和偏圆的,成本上差异大吗?

楼主(2015-05-21):
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接头,做成图1和图2两个状况,成本上会有很大差别吗?
1的中间部分是有点偏圆(六面),图2的中间部分是正常的方形(六面)

我们技术采购说这边会有价格上,图2的要比图1的高出20%左右的成本。
想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1)楼主觉得哪个是正常的(常规的)?

2)都有实物照片了,加工方法的区别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吧。。。

网友:
图2的六方上倒角,图一就是直接铣合六方。像图2这样做的话成本上肯定会有增加的。但是单单从使用效果上来说的话二者没有什么差异,如果没必要的话做成图一的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图纸上,图2是符合规范的。
现在等于刚开始送样做了图1的,现在发现有点不对,要零件供应商做成图2,挺sourcing说按照原先价格搞不定。
所以想从技术这个层面上确认下图1和图2在加工上的成本差异。(非专业人士,汗一下)

网友(点评):
错了。坯料都是六方棒材,第一种正常 ,所有管接头都这样倒角;第二种是书斋工程师的设计,满世界找不到同样的。

网友(点评):
呵呵,2的设计有问题,肯定是菜鸟画的图

网友(点评):
外六角螺栓

网友(点评):
呵呵,可以理解,非专业人士。但是,你买东西总要讲价的吧。一样的质量一样用,一般正常来说,都会买便宜的那个用。除非你就是想买第二种的那样

网友(点评):
第二种没必要吧,就一个倒角不同,这个加工出来的棒材是同一个规格的,安装在机器上的空间也是一样的,会对使用有更好的好处吗?

网友A:
呵呵呵  笑你们采购,从加工上来说,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容易实现。使用效果是一样的,第二种直六面的材料从市场上应该可以直接买到的,你这种接头我们经常用,小头一般是用来连接软管的。

网友(点评):
看仔细了,第二个和第一个的差别是第二个要倒角,用立加倒的话要装夹两次,,,第一张图车加工的时候,只要拨个斜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呵呵,看走眼了吧

网友(点评):
呵呵,绝对是看走眼了。

网友:
不过是倒角而已,好看

网友:
这些东西不能铸出来吗?

网友:
2的倒角是会增加加工成本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加工方式?如果是机加的,从加工上来说第一个比第二个容易,第一个是常用加工方式,一刀倒角,可参见螺母。
第二个倒角加工要好几刀。
如果是黄铜或者锌合金浇铸出来的,加工成本差不多。
从使用上来说,第一种合理性要好些,第二种角太尖锐,扳手打滑容易起倒钩影响第二次拧紧,还会有EHS问题,容易伤手。

网友:
一般都是图1的倒角。图2的倒角成本高且效果不好。

楼主:
看很多螺丝都是做成图1这种圆角形式,是否行业就是种常规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加工方式?如果是机加的,从加工上来说第一个比第二个容易,第一个是常用加工方式,一刀倒角, ...

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宝塔 看着也不一样啊……

网友:
6角钢条自动车车出来,倒角当然图一方便

网友:
又做一下笔记,顺便哪个金币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做成图2的形式,画蛇添足。

网友:
图1是常规,图2不常见,也不好加工,市场上也少

网友:
2的加工费比1贵20%是正常的,不过2的设计有问题,用1的才是正解

网友:
细节很是重要哈

网友:
2的加工工时会多一些

网友:
第一种好点   六方料也属于常用材料吧

网友:
第一幅是圆周倒角,走一次刀就可以了;第二幅是六边倒角,走刀复杂多了,成本也就高了。
外观上,第一幅比第二幅好看。
功能上,都能实现。

网友:
回帖长知识

网友:
路过,
第二种没见过

网友:
随便,不大。

网友:
不好意思   昨天看错了 ,今天去单位看了一下,第一个是合理的,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是第一个样子,让大家笑话了

网友(点评):
哈哈,没事的,人生无非就是笑笑别人,被别人笑笑。咱都经历过的

网友:
设计师能把图2用在生产中,真是奇葩。要是不懂就到车间问问操作工。他们都知道怎么做。

网友C: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第二种加工要比第一种加工容易,哎,。下周去问问师傅。

网友(点评):
不是吧,你这么认为的吗。一定很少去车间走动

网友:
泡论坛长知识

网友:
第二个的倒角好搞笑。。。没见过螺母哦

网友:
我们公司这钟类似的零件都是用六方料直接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纸上,图2是符合规范的。
现在等于刚开始送样做了图1的,现在发现有点不对,要零件供应商做成图2,挺 ...

害怕伏枥老师正解

网友:
第1个可以冷墩毛坯,再车成型。

网友:
图2加工方式,师傅一见应该就会问吧?

网友:
2应该成本低吧,六角形棒料,直接车。用扳子也好扳,搞成圆的六角面,扳手不得打滑!

网友:
1、能否来个投影图
2、求这零件的名字,去车间看看

网友:
设计产品的时候先了解一下是如何加工的很有必要。
如果是用六角棒车出来, 必然是图一的形状。
为啥会出了第二种结构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设计人员, 用3D的软件, 先画好了六方 然后面倒角。就出来这个效果了。其实如果了解加工工艺的话就不会用那个倒角命令了, 就不会出第二种效果了。

网友:
第二种没见过,应该是设计人员不懂加工工艺造成的

网友D:
图一车制,图二车立加,我们这边普车工资8/h,普通铣工工资20/h。

网友(点评):
车铣工资相差这么大?

网友:
看两个零件的结构,正六角倒角或者不倒角,在使用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的吧

网友:
有成型六方材料,不用铣加工

网友:
哈哈哈哈,一个倒角成本增加了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第二种加工要比第一种加工容易,哎,。下周去问问师傅。

哈哈,是的呀。哎

网友:
图二半吊子工程师设计。

网友:
2图估计是画三维图直接拉伸了个六棱柱然后直接给那些边边角角来个2的倒角,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笑你们采购,从加工上来说,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容易实现。使用效果是一样的,第二种直六面的材料从市 ...

第一个是倒圆,第二个是每一边倒角。肯定是第一个容易实现了,倒圆直接用车床一次装夹两次倒圆即可完成,每一边倒角,你这个不用数控加工中心做的话整死你,或者你这倒角要求不高倒没所谓,直接用刮刀即可倒角,问题是看这样子人家是用加工中心整出来的,只收你20%已经便宜你了啊,哥。还有就是楼主作为机械工程师,这个零件的工艺都辨别不出来,是不是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笑你们采购,从加工上来说,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容易实现。使用效果是一样的,第二种直六面的材料从市 ...

看那里去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第二种加工要比第一种加工容易,哎,。下周去问问师傅。

到车间去溜达溜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车制,图二车立加,我们这边普车工资8/h,普通铣工工资20/h。

同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