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齿式分割台

楼主(2015-05-21):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超精密油压齿式分割台?
都来讨论下吧,没有局限性,价格,精度,使用,刚性,实用性,调试等各方面都可以啊。
打算用这个做为多工位钻孔攻牙机的旋转工作平台,有经验的前辈们给点建议呢。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用怀疑了。1996年,我们用的台中精机的六工位钻孔攻机就是用的这玩意。也修过几回分度盘。分度后,中间有定位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怀疑了。1996年,我们用的台中精机的六工位钻孔攻机就是用的这玩意。也修过几回分度盘。分度后,中 ...

果然是前辈啊,这么早就用过这个。
其实,一开始最担心的是钻孔,攻牙和工装三个工位受力不一样,台面会不会有微观的倾覆。
因为没用过,心里总是没底啊

网友(点评):
我虽然没有看这个资料,估计选型资料上应当有倾覆力矩这类参数。就算没有,你也要问一下厂家。

网友B:
它和凸轮分割器比有什么优势,像WU前辈说的还要定位销辅助定位,精度肯定没优势。价格有优势?

网友(点评):
有定位销,定位精度只会提高

网友:
液压马达如何?

网友:
这是三片鼠牙盘结构  工作台不会抬起

网友C:
定位精度高 ±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高 ±3″

不懂原理,不过定位精度这么高,长知识了...

网友:
原理是那两圈牙比较短的齿盘,有一圈是固定的 一圈是跟工作台一起回转,回转到位置后,第三片齿盘与其啮合,校正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和凸轮分割器比有什么优势,像WU前辈说的还要定位销辅助定位,精度肯定没优势。价格有优势?

产品说明上写的:重现精度+/-1“,定位精度+/-4”,如宣传不假,精度方面很高了。
价格,,,,台湾某品牌需要2w+,没什么价格优势。
考虑这种平台,是因为三个工位的受力会不均匀,倾受覆力矩的时候能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种结构的。
这是你自己拆的图片吗?那应该对这个很了解啊。
这种平台在主题所述的工况使用的多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求赐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种结构的。
这是你自己拆的图片吗?那应该对这个很了解啊。
这种平台在主题所述的工况使用的 ...

我们生产这种产品,可以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