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贴海绵的的设备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5-05-21):
现在遇到此类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出出注意,看怎么自动贴海绵贴

网友:
怎么贴???用什么东西??胶水??双面胶??

网友A:
贴海绵,那么肯定有一面有双面胶或者涂胶水
如果是双面胶,可以采用气吸的方法,类似真空笔的原理,吸住海绵,放到位后,放气然后用个橡胶/硅胶压块气推压紧,橡胶/硅胶的硬度不要太高,R50到R60就行,主要是考虑粘合面不平整。
如果是刷胶水,气吸可能力不够吸不住,就只用压块,压块2侧贴一个刺毛扣/或者带针刺的块刺入海绵能提起来就行。

网友(点评):
海绵是多孔材料,如何才能保证每次都能吸住?

网友:
看不懂啊  哈哈

网友B:
海绵规格多少,海绵来料规格 海绵是否有背胶,还是要涂胶水 工况要说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海绵,那么肯定有一面有双面胶或者涂胶水
如果是双面胶,可以采用气吸的方法,类似真空笔的原理,吸住海 ...

大哥 ,可以留一下你的QQ号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绵规格多少,海绵来料规格 海绵是否有背胶,还是要涂胶水 工况要说清

海绵规格 2X40x40  一面有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规格 2X40x40  一面有胶

这个是我做的夹海绵机构 两种方式
海绵要自动的话必须要有海绵料带才能连续进给

网友B:
上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有问题

你好! 可以留一下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以留一下QQ吗?

1248065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海绵,那么肯定有一面有双面胶或者涂胶水
如果是双面胶,可以采用气吸的方法,类似真空笔的原理,吸住海 ...

就是考虑到多孔性,所以问你背面有没有背胶
你也看到我给你说的第二种方法,用毛刺粘住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海绵,那么肯定有一面有双面胶或者涂胶水
如果是双面胶,可以采用气吸的方法,类似真空笔的原理,吸住海 ...

大师在吗?  QQ多少,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在吗?  QQ多少,向你学习学习

153474911

网友:
看不到机构啊

网友:
如果海绵有胶,说明有一个贴胶的工艺,既然都贴上胶了,干嘛不直接在贴完胶后直接粘上去?人工贴就人工粘,机械贴就机械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