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和流量关系

楼主(2015-05-22):
压缩空气进口是0.7mpa,我用smc8mm流量控制阀(就是二边是8mm的快接头,中间有个调节流量的阀。)可以把出口的气压调整到0.3mpa吗?求解!谢谢!

网友:
不行。
压缩空气调压力用调压阀。

网友:
节流和调压是两个概念,调不了

网友:
有的买带有调压阀的快速接头就行了

网友:
压力和流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真的不行吗?通过截流降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楼主:
我觉得可以实现,如果说二个概念?能给说下二者的关系吗?

网友:
不能,用调压阀多好哩,如果不明白的话,先去搞明白流量和压力的调节机理!

网友:
正所谓负载决定压力。
调压阀其实也是给系统一个负载,持续有个弹簧力,以抵消多余的压力。
通过节流调压,有一个瞬态到稳态的过程。可能瞬态下某一时刻会降到你需要的压力,但是它不稳定,等稳定了它又回到了初始压力。节流口的大小只能影响瞬态至稳态响应的快慢,而不能决定稳态的结果。
比如,你在节流口的后面接一压力表,节流口调定后,开始供气,压力表是缓慢上升至0.7MPa。或者,在供气的某一时刻,你调节节流,表是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最终还是会是0.7MPa。

楼主(2015-12-18):
感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OMMER GP408NO-C 气缸抓手二侧有调整螺栓还有个弹簧是什么意思?感谢大家。着急

网友:
是不是调风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