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遇到的问题,大家看看会不会!

楼主(2015-05-22):
两个问题都比较基础,大家可以检验一下自己。
1.一个100mm立方体铸件,要求加工成表面粗糙度12.5,自由公差。请编排加工工艺?
2.怎么实现两台油缸同步控制?

网友:
你面试的岗位是什么岗位?

网友(点评):
机械工程师,公司是装备制造业!

网友(点评):
我看见对一个应聘者问两个岗位的问题,觉得有点别扭。。。

网友(点评):
想在基本都要考察这两个方面,设计懂机械原理,和加工工艺。

网友:
要求不高,比较经济的方法:1.刨,2.分流集流阀。

panyuhao -1 一个“刨”字就把加工工艺给出来了,思想深.

网友(点评):
大侠正确

网友(点评):
刨的效率还没有铣的高,这么小的面还是铣的快

网友(点评):
要说具体怎么干,装夹,刀具。

网友:
  问题2的办法多,但杂么回答合适。

网友:
问题2可以用机械同步:齿轮齿条

网友A:
第一个是很基础的“铣六方”问题,很多人说去铣,有的人说去刨,甚至有的人说去车。大哥大嫂,不会就是不会,别一个字就把工艺给了,工艺这行快被你们给毁了。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别人问我问题,不光要说怎么做,还得说清楚为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肯定的啊,人家让你编工艺,就得第一步、第二步......的把具体步骤,定位基准、装夹方法给描述清楚,考的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说清楚少,我自己也没说清楚,没干过,书上东西,又说得那么顺。有时候想去干几年工艺。

网友(点评):
大师,麻烦不要只说空话,来份专业的工艺单,让大家看看你的风采。

网友:
哈哈,自由发挥啊!

网友:
看来也没几个人说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很基础的“铣六方”问题,很多人说去铣,有的人说去刨,甚至有的人说去车。大哥大嫂,不会就是不会 ...

最合适的加工也不仅仅是你说的铣6方,需要结合现有条件,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算啥?在我这里就只有刨床没铣床,一个100mm的六方若要效率,自己夹刨床上来几刀,比拿外面来的快,还省,还不需要看人脸色。

你要求的工艺是否还需要提供毛坯尺寸形状公差,铸件材料?因为还涉及实际加工工装问题,刀具选择,机床选择,每道次切削量,主轴转速,进给速度,是否加冷却液等等。。。

简单不明晰的题目个人可以做简单回答,难道还有固定标准?要是这样你前面的回答又有几个人能参照执行?

您既然您这么懂行,就麻烦您给完整的工艺来一份,让俺也来学习学习,拿不出来就不要随意点评他人,干损他人不算本事。

网友(点评):
“铣六方”是一个很考验基本功的问题,干过机加工的都可以去做,但加工出来是不是六方就难说了,人家考究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人回答的词不达意。要么不发言,发言就别用一个“刨”字把工艺编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加引号是说这一类的问题,不仅仅是铣,六方可以刨,甚至还可以去车。总之人家问你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六方更“方”,而不是问你是铣的方还是刨的方还是车的方。不跟你扯了,俺去打酱油了

网友(点评):
自由公差,一把直角尺配合机床就能搞定,我觉得简单没讲过程,你也同样没讲过程,100步笑50步,还说得振振有词,你不觉得可笑?

网友:
楼上的,再专业的工艺单里边没东西有何用?我一再强调你没领会人家考你的是什么,我在上边旁敲侧击的也说了很多,你还是没领会,倒是追着让我上“专业工艺单”了。非常抱歉,俺这野路子的工艺单摆不上台面,但人家考的是啥俺还是知道的,人家想要的答案俺也知道,俺就是在这里看看有多少人能领会到考官的用意,尤其是想看看有没有人说出先加工毛坯哪个面,再加工哪个面,装夹定位需要注意什么。一时冲动点评了你,是俺的不对,俺给你赔不是了,你就当俺不存在吧

网友:
感觉粗刨下就可以了

网友:
工艺呀5 q, T5 q; w: [# 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