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螺丝上料是吸附结构好还是吹送结构好?

楼主(2015-05-22):
请各位大神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A:
要看多大的啊?什么样的螺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多大的啊?什么样的螺丝啊。

M4*10的不锈钢螺丝昵?

网友C:
选哪种结构好,得看你使用的场合,请把螺丝大小,电批是否移动等情况说明白

网友:
问题都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4*10的不锈钢螺丝昵?

吸附稳妥些,吹料有卡料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哪种结构好,得看你使用的场合,请把螺丝大小,电批是否移动等情况说明白

M4*8的十字圆头螺钉,电批可上下移动,采用转盘式工位,谢谢!
另能否再指导一下,是不是螺丝夹头先下降,再是起子下降,那怎样用一个气缸控制这两个动作呢?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螺钉可以用吹气式的,这样可以节省取螺钉的时间;我做的是螺丝夹头先下降,然后电批再下降,我觉得一个气缸无法控制这两个动作,还要加一个小电缸。

楼主:
引用 楼主:
M4*8的十字圆头螺钉,电批可上下移动,采用转盘式工位,谢谢!
另能否再指导一下,是不是螺丝夹头先下降 ...

但是网上的视频都是用一个气缸控制就可以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夹头和起子一起下降,(由电批固定板压着弹簧给夹头固定板)待夹头到达位置后起子继续下降,待拧紧螺丝后起子上升,接着夹头也上升,回到原点后螺丝再由气管吹进来准备下一个循环,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5-08-02):
应该是的

网友:
吸附结构比较可靠 是 直接接触的 吹 是专业术语是 虚位连接  误差率比较高   市场上的螺丝筛选机普片 采用吸附加震动 结构

网友:
轻轻巧巧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 学习学习

网友:
用那种结构,这要根据螺丝的大小来定的,你倒是可以先把把螺丝给振动盘厂商看看。

网友(2015-12-14):
一般吸气的要求螺丝尽量的短才好,吹气的现在也稳定了很多的啊

网友:
能否附图片说明?

网友:
我有资料可惜传布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网上的视频都是用一个气缸控制就可以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夹头和起子一起下降,(由电批固定板压 ...

起来的时候是靠顶起气缸将起子顶起

网友:
这个是我公司在用的

网友:
看螺丝规格,做得好,两种方式都很好

网友(2023-02-13):
吸附式的适合长径比很小的螺丝,也就是比较短的,吸附式没吹钉式的快。所以没有哪个更好,只能说各自使用场景不一样。

网友:
能吹送就吹送,毕竟效率高,长径比不足的,只能吸附

网友:
发个产品看看,还有螺钉尺寸

网友(2023-12-13):
狭小空间只够螺钉位的怎么打?

网友:
吹的话速度快 ,吸的话相对慢一点

网友(2024-07-19):
吸气:稳定可靠,吹气:效率高,对螺丝长径比有要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