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系统问题

楼主(2015-05-22):
大家好,请问储气罐一般是支路连接空压管道还是串连接在空压管道里,这两种都能使用吗?哪种稳压效果好而且不影响管道内的过气量?

网友:
只见过串联的

网友:
串联的多

网友:
串联的简单稳定

楼主:
为什么空压系统储气罐不像液压系统稳压罐一样接在支路?

网友(2016-02-15):
个人理解:压缩空气是消耗品,储气罐的作用是在压缩机因故停机时缓冲或减少加载频率,面对的是整个供气系统;液压蓄能器起的作用是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