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分开,思考了很久也没头绪。

楼主(2015-05-22):
如图,这个纸巾出来时一长条的,怎么把它分成比如说多少张一打,这个纸垂直度不是很好,而且前后纸之间有摩擦容易连着。简单的推纸容易造成纸的挤压和倒塌。现在请教各位社友,看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参考一下打印机进纸机构

网友B:
没搞过,参考点钞机原理看看行不?

网友(点评):
老大,人家说了是纸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参考点钞机原理看看行不?

这个不适合那个原理,因为这个不需要一张一张的数出来。纸和纸之间摩擦也很大,数出来再对齐也麻烦,还有一次数几百张效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打印机进纸机构

这个不需要一张一张的数出来,一次几百张,简单的分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分,有啥难度吗?

网友C:
你这个分开了是干什么用的?进包装机包装?

网友D:
这个已经是成品了?
你是准备:切割——成品——数数——包装
应该是:切割——数数——成品——包装
要是非要这样数数,想分开就用气吹
印刷机后面的供纸系统就是用气吹开

网友:
这主要的问题还是面料品种太多吧

网友E:
这是怎么切出来的?前面的工序是那么样的?

太多客户有这种想法:现有的设备不想扔,只想解决其中一小部分工序的自动化。

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理解人家的心情不等于认可他的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分开了是干什么用的?进包装机包装?

嗯 是的 分开后装袋子用的,现在手工分,都是估计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经是成品了?
你是准备:切割——成品——数数——包装
应该是:切割——数数——成品——包装

这个已经是切割好了的,就是要包装才要分开的。这个也许可以考虑,下次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怎么切出来的?前面的工序是那么样的?

太多客户有这种想法:现有的设备不想扔,只想解决其中一小部 ...

这个就是切刀切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车间管理模式和执行很理想化,那方法就很多。但,客户后期的投诉,有很大原因是这种把原料从一台设备人工搬到另一台设备的过程无法控制得很完善。。。

网友(点评):
方法没有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
期待解答!我是答不上来!!

网友F:
定长———分开————压缩————包装,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长———分开————压缩————包装,可行不

关键是分开,没有好办法。其他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