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怎么计算?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22):
长6m,直径22,内径15的45号钢管,一端法兰固定,另一端用力拉使管子水平,管子不再受外力,管子两端中心差不超过2mm。
求高手指点,这个拉力怎么计算?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

网友:
简化成悬臂梁,纯理论请高手看下对错

网友(点评):
这样计算不对,应该从扰度方面考虑。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挠度

网友:
这个你参考一下丝杆预拉伸的计算方法试试。

网友:
用叠加法算弯曲变形。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材料力学的知识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