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号钢加工!

楼主(2015-05-22):
加工45号钢材料,外园50mm,长度80mm,切削量有一半这样,就是有一半的废料,小数控加工,单边给刀2到3mm这样。用带涂层的合金刀,还是用陶瓷刀!!!以前是用涂层刀的!

网友:
涂层 合金刀

网友:
新人同样等待了解

网友:
陶瓷刀片不是用来加工钢件的,你说的是金属陶瓷。金属陶瓷一般用来精加工钢件,粗加工到半精加工推荐涂层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用带涂层的合金刀来加工就可以,主要是看你怎样选择切削用量(主轴转速,进给量,吃刀深度)

楼主:
谢谢了,我是单边吃刀3mm,主轴1000转,给进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