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楼主(2015-05-22):
这个看起来像是标准件,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
像千分尺一样,
应该是一个微调高度的平台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

网友(点评):
分析的非常正确,也正是因为它长的像千分尺所以才想会不会是个标准件

网友A:
以前我们家油缸上就是这样做,可调行程,调整一格是多少的。

网友:
如果可以拿这局部结构照片和整体结构照片都拿来,

应该就可以更好判断

网友:
多几张照片!最好将铭牌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家油缸上就是这样做,可调行程,调整一格是多少的。

大哥,你知道具体的结构吗,可否借鉴一下?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联轴器

网友(点评):
不是联轴器,是一种微调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知道具体的结构吗,可否借鉴一下?

我们当时做的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螺纹配合,然后螺距是4。然后圆柱上等分200格。所以每转动1格就是0.02mm。这种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