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环绕着大环自传和旋转,这个配合如何添加?

楼主(2015-05-22):
小环绕着大环自传和旋转,这个配合如何添加

网友:
什么软件,动画还是装配。

网友:
动画很简单,添加两个马达就O了

网友:
圆环怎么做出来的,旋转建模吧,有旋转轴吧;扫描出来的,有扫描路径吧;没有就画辅助线,辅助点。

网友:
配合不能添加 你可以添加动画

网友(点评):
不能添加,要是能添加你罚杯三遍吗

网友(点评):
那请问 配合怎么添加 我说的配合是“小环绕着大环自传和旋转”

网友:
相關結合參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