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固定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一个带轮可在一轴上旋转,轴不转只起支承作用,所以带轮两端有轴承安装孔,现在问题是,我用了轴承安装孔就定位了轴承外圈,轴承用螺栓拧紧时不使轴承外圈向内侧移动,那么问题是需不需要做轴套使轴承内圈也不向内移动.

网友:
这个轴应该是转的吧

网友:
当然需要了,装配不要让深沟球受轴向力,容易卡死。

网友:
内圈有隔套,外面用卡簧

网友:
轴承内圈可用轴用弹性挡圈限位

网友A:
这个结构能装不能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能装不能取

是不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