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宏程序怎么定义单位?

楼主(2015-05-22):
        今天用solidworks的宏程序在3D草图里面输入了一组坐标点的数据,运行宏后发现其数值放大了1000倍,后来从新操作录制了一条新的测试的宏,发现数值也是1000倍的差距,是不是宏程序里面的数值默认是米为单位?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在宏程序里面把单位设置为毫米啊?

网友A:
你不如上传宏程序,来证明你的所言非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上传宏程序,来证明你的所言非虚

' ******************************************************************************
'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swx8008\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05/22/15 by Administrator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main()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Dim skPoint As Object
Set skPoint = Part.SketchManager.CreatePoint(11111.11111, 11111.11111, 11111.11111)
Set skPoint = Part.SketchManager.CreatePoint(22222.22222, 22222.22222, 22222.22222)
Set skPoint = Part.SketchManager.CreatePoint(33333.33333, 33333.33333, 33333.33333)
Set skPoint = Part.SketchManager.CreatePoint(44444.44444, 44444.44444, 44444.44444)
End Sub

-------------------------------以上,进入3D草图后执行这个宏程序,结合EXCEL就能批量描点了,只是发现单位有问题,1000倍差距,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 ******************************************************************************
' C:\Users\Admin ...

宏里所執行的尺寸值之單位皆內定為 " 米",
所以尺寸值原為 "mm" 者,在宏里皆要 除以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里所執行的尺寸值之單位皆內定為 " 米",
所以尺寸值原為 "mm" 者,在宏里皆要 除以 1000.

所以说宏程序里面是没办法设定单位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宏程序里面是没办法设定单位的了?

是的,內定死的,改不了!(對一般使用者來說,若碰到大神動用.DLL,就不知道能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內定死的,改不了!(對一般使用者來說,若碰到大神動用.DLL,就不知道能改否)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