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断12mm圆钢 用多大的冲床 如何估算?

楼主(2015-05-22):
  问题:
       1, 材料45# ,材料外径12MM ,在冲床上下料,要用多大的冲床? 怎么估算?

       2, 材料45#   材料外径10MM,在冲床上压扁,压成12MM X 20MM 扁型模样(厚度不做要求),要用多大的冲床? 又怎么估算?

还望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
  第一个,圆周长*弹性模量。第二个,8知道。

网友B:
第二个,按照屈服强度算模具的推进瞬时压力,再对施压行程进行积分,算出压扁需要的能量。平均化可以得到多大的冲床。
用液压机不能这样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圆周长*弹性模量。第二个,8知道。

,谢谢亲的指导。 这个公式里的数字怎么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按照屈服强度算模具的推进瞬时压力,再对施压行程进行积分,算出压扁需要的能量。平均化可以得到多 ...

,谢谢亲的指导,给我一个直接的结果如何。

网友C:
锻件厂通常有这样的下料机,不是冲床

网友D:
应该跟板厚有关系吧,这个公式好像冲压模具书上面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锻件厂通常有这样的下料机,不是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跟板厚有关系吧,这个公式好像冲压模具书上面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