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加工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22):
现有一个40厚铜板要求直径为1020mm,但做好后现在 发现直径是1030mm,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如图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点评):
哥们搞笑呢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手工把直径压小,直径这么大40的铜板手工应该还是能弯的动的

网友(点评):
你手工能弯那么圆?那么准?

网友:
弯圆你少算了尺寸,所以1.02m变成了1.03m,但边己弯好的直角重新弯制恐怕是不行了,扔!

网友:
用模具加工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吧,没有考虑反弹余量吧!

网友:
没说用途配合要求,无法解答,内圈再加5mm厚,能行吗?

网友:
首先,你要说你自己的加工方法,当然最合理的我认为还是模具来做,把回弹考虑进去就是了

网友:
中间用卷圆机压平一些,然后再用折弯机把两头的弯头,其中一头压平,    把多了的尺寸切掉,重新折弯和卷弧形.

网友:
貌似不好搞

网友:
开始可能没有考虑回弹,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