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型螺栓弯压方法

楼主(2015-05-22):
(图片)

楼主:
材料为1Cr18Ni9Ti

网友:
从网上找有专门的折弯机,先两头滚压螺纹,再折弯。

网友:
钢管模具手工压弯。。。。。

网友:
这个是先烧红要弯曲的那一段,然后放在折弯机上直接折弯成型
折弯机就是三个滚轮一个油缸,中间的滚轮与油缸联接,两边的滚轮是固定的

网友:
两头滚完丝直接弯就是了     中间那段应该是光杆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就用弯管机弯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什么疑惑啊

网友:
模具要好好设计一下,不是一折就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