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加工中心的Z轴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5-05-22):
日本兄弟攻丝中心一台,在机床停机状态下Z轴即有40%负载,420钢3.0开槽即50%负载,ADC12铝打8.0孔60%负载。问过机床厂人员,答复是由于Z轴电机需要带着整个主轴头,所以会有负载。但是另外一台老款的兄弟机我却发现开机是10%不到,正常加工也不会过20%。请问大家一下,是否机床有问题啊??

网友:
没干过日本兄弟的,三菱的系统的钻攻中心,开机负载值为10%-12%

网友:
在机床停机状态下Z轴20%靠下负载都属于正常范围,在机床停机状态下Z轴即有40%负载确实有点过了

网友:
应该是哪“憋住”     或者干脆轴承坏了

网友:
机床用了多少年了?会不会是轴承出问题了?

网友:
有问题的,必须要求兄弟的去给你们维修,要不就退机!

开机负载大,八成是传动系统有憋劲,机床没有装好,用久了,轴承最先坏了

网友:
你没问机床厂人员?难道你们主轴头没配重?

网友:
先看配重是否有问题
配重无问题,手盘丝杠感觉下有无卡阻
均无问题
那是电机不行了,换电机。

网友(点评):
抱闸是否没打开,首先确认

网友:
正常情况,Z轴空载下行要比上行负载小。

网友:
有Z轴平衡系统吗

网友(2015-07-08):
空运转  负载超过 10% 肯定是机床有问题了  找厂家吧  他说没问题是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