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堵转反转?

楼主(2015-05-22):
永磁同步电机如果堵转会不会反转?
堵转反转的电机有哪些?

网友:
交流电机转向由定子磁场旋转方向决定,堵转并不改变磁场旋转方向
有些单相电机会有堵转反转的现象,但把电容搞大点就不反转了
变转向最靠谱的还是电控,堵转控制并不可靠

网友:
tdy永磁低速同步电动机,堵转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