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5-05-23):
机械震动,估计做了多年设备的人都头疼。

现在碰到个如何减震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如果8爷有空看到了,请指点一下,先感谢了。

情况是这样的,一浓缩型便携性流水线,由于考虑便携性,空压机是安装在底板上的,底板固定在铝型材搭的框架上,前面工程师是采取2层橡胶垫来减震,目前出现的情况是,空压机工作时,震动还是厉害,影响流水线稳定性。

我自己也查下资料,但是还是没有把握能做得很好,因为以前没接触减震,空压机都是不是设备考虑进去的,单独安装与地面上的。

另,空压机由于是便携式,加上用气量不大,功率很小。

楼主:
用沙箱减震可以吗?

网友:
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客户就说把真空泵放在地板上。

网友(点评):
这是无奈的办法

网友:
空压机的型材底座与流水线其他设备底座分离,单独放在地板上。
必要时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地板上。
或者加个特别重的东西压上。比如装满水或者沙子的箱子。

网友(点评):
但是与便携有点冲突

网友:
支撑是否考虑更加刚性的材料?

网友(点评):
设备小,这个可能不考虑

网友:
用弹簧减震器来隔离试试,运行时空压机可能会抖动。要有效隔离就得测试振动频率,会有几阶高峰,再依此频率选定减震器效果就好。

网友:
空压机选择好点、静音的;找专业的减震器,让他给你处理

网友:
增加阻尼材料,改变固有频率。

网友:
1.空压机要配重的,就底座重一点,稳
2.与其他机架软连接,尼龙套加螺栓
3.空压机的四个轮子旁边再加活动减震脚,轮子用来运输,到工作位置调减震脚换支撑方

网友(2015-07-29):
你可以借鉴一下冰箱上空压机的减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