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把零件 分成几个零件

楼主(2015-05-23):
solidworks怎么把零件 分成几个零件  我建模全是是整体
   但是加工  要分开几个零件

网友:
重新建模。

网友:
思路就是从顶向下(top to down)设计

网友:
特征建模时不合并实体,或者事后分割实体

网友:
把别的零件隐藏不就行了?

网友:
有一个命令叫分割

网友A:
建模时不合并实体, 然后去实体里把你需要的实体插入到新零件, 这样就生成了新零件,保存成你需要的代号和名字。 这样你实体里修改了 新零件里的零件也会相应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时不合并实体, 然后去实体里把你需要的实体插入到新零件, 这样就生成了新零件,保存成你需要的代号和 ...

是stp格式

网友:
那就试试分割 或者存几个名字,把不需要的地方切除掉!

网友:
干嘛不建模时就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