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销孔(位置度0.01)加工及检测方法求助

楼主(2015-05-23):
求助机加工大神:
如上表所示的孔上CNC能达到精度要求吗?

网友:
这精度会不会太高啊,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A:
楼主这是检具的底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检具的底板吗

一台设备的,那些孔是装支柱的,上面装各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设备的,那些孔是装支柱的,上面装各个模块

那都是定位销哇,总图尺寸应该没那么高的要求,我估计总图尺寸精度在正负0.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都是定位销哇,总图尺寸应该没那么高的要求,我估计总图尺寸精度在正负0.035

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加工出来吗?

其实你只要保证总图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只要保证总图尺寸就可以了

E系列的孔都是4个一组,装公差为h7的台阶型支柱,若是偏超过±0.01我怕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E系列的孔都是4个一组,装公差为h7的台阶型支柱,若是偏超过±0.01我怕装不进去

单件制作后总装肯定有点误差的,主要是最后总图的尺寸

网友B:
不是太旧的加工中心可以加工出来,先用6.3的钻头打孔。6.6然后用铣刀清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旧的加工中心可以加工出来,先用6.3的钻头打孔。6.6然后用铣刀清一刀。

要求的是φ10的孔

网友:
这个非常容易,和塑胶模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是φ10的孔

10的孔就更好办了。也有现成的钨钢刀卖

网友:
销孔一般先钻后铰,铣刀干那是外行。

网友:
先钻后铰

网友C:
有一次一个钳工问我一个问题:眼距0.01怎么加工?什么问题都有,但什么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一个钳工问我一个问题:眼距0.01怎么加工?什么问题都有,但什么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主要是板比较大,怕达不到要求,还有公司没相关的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