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滑台气缸区别

楼主(2015-05-23):
想问下无杆气缸和滑台气缸的区别是什么,如何选用?
价格呢?

网友:
看SMC的气缸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
是有区别的,无杆气缸一般有两种形式的,一是磁铁式无杆气缸也叫磁耦式,另一种是机械式无杆气缸,磁铁式无杆气缸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磁铁的来作动的,气缸内部的磁铁依靠吸力带动外表的滑块动作;机械式无杆气缸作动是气推动里面的活塞然后带动气缸外表的滑块作动,该款气缸是依靠一个钢带来密封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该款气缸会有一点点漏气,不过不会影响气缸的正常动作。磁铁式无杆气缸一般会出现脱磁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气缸受力太大或者气缸速度过快导致等,机械式无杆气缸的缺点是气缸使用时间长或受力太大后钢带会断裂,他们共同的优点是可以节省空间。
滑台气缸的特点是:气缸的活塞固定在活塞杆上,活塞杆两端含有板可以牢牢固定在机台上,滑台在活塞杆上进行往复移动,这就是我们工业机械设备中常用的滑台气缸。

楼主:
哦,谢谢
其实主要是想知道应用场合的区别,什么时候选滑台,什么时候选无杆
滑台行程短,精度高
无杆行程范围大,精度低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滑台行程很短,无杆行程长,安装长度短